空载电流 高

楼主(2013-12-11):
 我公司一共5台 380V 变36VAC 10KVA,这些变压器给轨道地平车供电,每15米放置一个, 空载电流达50A(一次侧),请问这些变压器并联 和距离有关系吗?? 还有 为何空载电流这么高。

网友A:
请问这些变压器并联 和距离有关系吗?? 还有 为何空载电流这么高

有环流?还是并联二次侧接线顺序错误导致

楼主需要仔细说一下

网友B:
变压器并联需要确定极性。。。

楼主:
相序都确定了。 没问题。变压器并联 有距离限制吗。例如不能小于或是大于多少。

网友C:
50A的空载电流大吗?5台变压器,共50KVA单相380V,我觉得还小呢。

楼主:
不好意思 我 打错了。 是20KVA

网友D:
变压器整流后再并联,并加装防止反送电的二极管即可

网友C:
轨道车装24V100安时电瓶,用一台2KW的直流电机,拉动几吨货没问题,还不用轨道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