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过软限位

楼主(2013-12-11):
大家好,遇到到个问题,AB伺服带安全模块,在伺服到软限位时,如果这个时候断电,再上电,伺服就没办法Servo on,伺服就无法再动。如果不断电到软限位可以停止,然后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不知道哪里没有设置好,有懂的专家给指点下。我的轴属性里Fault Actions-------soft overtravel 设定的是Stop Motion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需要设置。

楼主:
伺服是6000系列的

网友A:
  没有有玩过 Rockwell伺服, 一般软限位,只是编码器信号返回收到的数据,但是 伺服一般有个 原点寻找功能

楼主:
原点搜索功能没问题,就是过软限位的时候,如果设备断电就会出现问题!

W,H,Y

网友(2014-04-17):
编码器的位置不能保存?

网友B(2018-05-09):
不太懂,先学习了

网友C(2021-05-04):
Stop Motion:停止运动。

轴以最大减速度减速(在“Axis Properties”(轴属性)>Dynamic”(动态)选项卡中设置)。轴停止运动后,伺服回路保持启用状态,但除非是故障复位,否则不会产生任何运动。这是响应故障最温和的停止机制。通常用于不太严重的故障。

--轴以组态的最大减速度立即减速停止。

--伺服的作用(比如反馈)立即解除。即伺服环=0

--驱动器使能输出=0(即接触器使能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