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噪声??

楼主(2013-12-11):
电机噪声问题:电机的噪声和振动是否与负载的有关;(转速或转矩)?那么在液压系统中,如果不考虑在电机配件上的加工制造、设计、组装上 降低噪声和振动,对于变频电机能否通过变频和液压泵的协调  降低一定的噪声呢?

网友A:
电机噪声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电磁噪声、通风噪声和震动。

其中电磁噪声和电机本身设计有关,通过外在因素很难降低;

通风噪声和和风扇、风道有关,可以改善风机以及风道以降低风燥

震动可以通过固定、躲避共振点等降低噪声

所以通过变频器降低噪声很难有明显的效果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电机,特别是液压用电动机,除了考虑电动机本身的噪音、变频的低频啸叫、传动机构的噪音,还有考虑液压油泵、阀、管道等执行机构产生的噪音!

网友C:
降低变频器输出的载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噪声

网友D:
豪哥说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豪哥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