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手求教问题 plc梯形图和实物接线图

楼主(2013-12-11):
本人刚接触plc,有一个电机正反转的梯形图和实物接线图,请问大侠:梯形图怎么对照接成实物图?

还有梯形图里停止触点和热继电器触点是常闭,实物图停止触点和热继电器触点怎么会是常开?梯形图和实物图不一样?

网友A:
看来楼主对梯形图不太了解。多看看书,

网友B:
其实梯形图中的常开常闭点也可理解为电气原理图中的常开常闭点,比如按下正转启动,PLC中X0得电,别的X2  Y1  X3  X1   没有得电时,Y0得电输出电机正转同时自锁。按下停止按扭X2,Y0失电,电机停止。

至于实物图中的常开常闭那要看程序中的点怎么用了。你还是买本书或从网上下载些视频资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其实梯形图中的常开常闭点也可理解为电气原理图中的常开常...

网友C:
接线图和梯形图是不一样的、、比如接线图的停止闭合、那么梯形图的X002则断开、、

网友D:
梯形图和实物电路图不一样的。实物电路是常开触点,梯形图照样可以用常闭信号。你应该好好看看梯形图的编程方式

网友E:
楼主可以这样理解。。梯形图中X002带了一个斜杠。。意思是非X002,就是说X002断开的意思,也就等于是常开。。。。。。一旦实物图中X002闭合,则梯形图中的非X002不成立。。。输出就停止了。。。。其它的条件都是这样理解。。。。

网友F(2014-02-11):
我觉得楼主的理解是对的。最正确的做法是梯形图与电路图是一致的。当然,也有一些情况例外,也就是当实物有特殊要求时(例如:业主要求正常情况下,停止开关是闭合的,需要停止机器时才把它断开),这时电路图为了指导接线,就要画成常开触点,但程序里的梯形图仍然要用常闭触点。

网友G:
所有的常开还是常闭都不是问题,实物是常闭时,PLC就写常闭,常开就写常开就OK了,多做了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新手入门大家都遇到过类式问题,其实这不算问题的,呵呵!!!

网友H(2017-06-02):
引用 网友G:
所有的常开还是常闭都不是问题,实物是常闭时,PLC就写...

网友I:
楼上的已经回答的很详细了,你自己用心体会一下,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