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

楼主(2013-12-1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

   本文5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集电极开路输出能不能降压?

……其中有一个是光电传感器,就是监测物体的有无,放大器型号是Keyence的LV-N11N,输出是npn集电极开路,但是这样的话,貌似高电平时候,输出电压就会在30V左右,而我们现在的NI(National Instruments)的数据采集板卡只能采集 -10~10V的信号。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将这个传感器的高电平信号降到10V以内,同时避免信号干扰之类的现象呢?

    回复:可有3种方法实现0~10V输出:

    图一、用数据卡的10V电源

      图二、电阻分压式输出0~10V

    图三、电阻分压、射极跟随器输出0~10V

  1、如数据卡本身为10V电源供电,可借用数据卡的10V电源的正极接一电阻的上端,电阻另一端接光电传感器的集电极输出端,此端再接数据卡的输入端,数据卡的地接传感器的地。其输出为0~10V,见上图一。

  2、如数据采集卡输入阻抗很大(即输入电流极小),可用2个电阻:R1=10KΩ, R2=5KΩ,将R1一端接传感器的电源(+30V),另一端接R2的一端,且与传感器输出口相接作输出点。R2的另一端接地(GND),这样当传感器内晶体管截止时,其输出为R1与R2的分压值(即30×5÷15)=10V,当传感器内晶体管导通时,其输出=0V,即可实现0~10V变化输出。见上图二。

  3、如数据采集卡要求输入电流较大,可按图三,即再加一级运算放大器组成电压跟随器,其输出可提供较大输入电流。

   上面的2与3接法是利用光电传感器的电源,不需另加电源。

    二、求助帖:S7-300 定时器  问下如何编写一个定时器输入端有输入时定时器开始定时输入断开时定时器停止时间停止输入端又有输入时定时器继续运行定时时间继续不重新开始  直到定时时间到

   回复:可以这样编程供你参考

    三、求助帖:纯继电器回路控制电机正反转

求助高手:现有一台搅拌机马达,只能手动用正、反转按钮通过变频器控制马达的正反转,正转10秒------按停止按钮------再按反转按钮反转10秒------再按停止按钮------然后再按正转按钮……如此反复正反转。但现在要在保留手动的前提下,能让马达自动的运行:正转10秒---停止----反转10秒---停止-----正转10秒……,而且只能用纯继电器回路。请教各位高手

  回复:1、可选用JSS48A-S循环定时时间继电器。它可设定T1、T2两种延时时间能替代两只时间继电器进行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2、也可用普通时间继电器组成控制电路,见下图:

图中:J0与J5为小型中间继电器,J1~J4为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J1与J3的延时时间=10S,分别控制电机正转与反转。J2与J4的延时时间=1S,用作电机反转换向的间隔时间。Z1与Z2为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四、求助帖:求看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请求分析KT4闭合以后KT1线圈怎么工作的是处在什么状态(通电还是断电)?

   回复: 图中的KT1是带有复位暂停功能的时间继电器,由KT4触点相接在KT1的2点即为复位暂停端。在KT4触点断开时,其KT1与普通时间继电器一样,得电后开始计时,时间到,KT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如此时KT1的复位暂停端闭合(即KT4触点闭合),虽然KT1仍通电,但KT1进入复位暂停状态,即:其常开触点由闭合变为断开,常闭触点由断开变为闭合。当KT4触点断开(即KT1的复位暂停端断开)时,KT1将重新由0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KT1动作。了解KT1的功能,就不难分析电路图的动作原理:

按下启动按钮SB1,中间继电器K得电自锁,使KT1得电开始延时,在延时时间未到时,其KT1的常闭触点仍闭合,故使KM1得电吸合,电机正转运行,延时时间到,KT1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KM1失电断开,电机停。而KT1得常开触点闭合,使KT2得电延时,延时时间到,KT2动作,KT2常开触点闭合,KT3得电开始延时,同时使KM2得电吸合,电机反转运行。KT3延时时间到,KT3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KM2失电断开,电机停。KT3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T4得电开始延时,时间到,KT4动作。去常开触点闭合,使KT1清零复位,其常闭触点闭合,使KM1得电动作,电机由正传运行……。

   KT1的延时时间为电机正转运行,KT3的延时时间为电机反转运行,KT2与KT4的延时时间为电机正转变反转与反转变正转时瞬间停车的间隔时间(1秒左右)。

  五、求助帖:4-20mA电流信号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

各位:我这里现有一压力变送器,输出为4-20mA的电流,作为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现在要求将变频器的输入信号改为电压信号,也就是要将4-20mA的电流换成0-5V或0-10V的电压。该变频器有0-5V和0-10V两种输入。请问,该怎么样才能转化呢?先谢谢各位了

  回复:可有二种方案实现:

1、用硬件电路实现将输入的4-20mA电流信号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见下电路图:

 该电路输入信号为:4~20mA,其输出受K1开关控制:

  (1)、当K1开关置断开位时,其输出为:0~10V电压信号。

  (2)、当K1开关置闭合位时,其输出为:0~5 V电压信号。

 2、用模拟量输入与输出模块(如EM235),再通过PLC编程也可实现将输入的4-20mA电流信号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见下电路图与梯形图:

  一、EM235的连线图:

    连线:1、选用A输入口:将A+与RA接在一起,外接4~20mA电流输入信号,其A- 端接PLC公共点M。A输入口设置为0~20mA电流输入模式。

    2、模拟输出口用电压输出端口V0,其M0口接公共端 M,输出口设置为电压输出模式:0~10V(或 0~5V)。

一、PLC编程梯形图:

 程序说明:4~20mA电流输入到A口,模块将其转换为数字量:AIW0=6400~32000,

如将AIW0值减去6400,则AIW0-6400的数字量为:0~25600,如将此值(AIW0-6400)×5÷4,则其数字量范围变为:0~32000,将0~32000送入AQW0,由V0口输出0~10V(或0~5V)电压信号。

   二种方案比较:第1种为纯硬件电路,费用很低(元件费用只需几元钱),不需软件编程,但需操作者要懂得电子电路知识与制作技能。第2种需用一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费用很高,而且还需PLC编程方可实现将4-20mA电流信号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故一般均不采用第2方案,除非所搞设备本身需用1~3路一下的模拟量输入信号,可选用EM235,这样除确保正常模拟量输入处理外,其EM235还剩下一路模拟输入与输出口没用,这种情况下,采用第2方案是合适的。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致敬

网友C:
鼓励自己不断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王工 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啊。。关于 西门子200与伺服电机如何控制工作的。另外西门子300与伺服电机如何控制工作的。求指导啊。。

网友E:
楼主真的很无私,顶一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王工 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啊。。关于 西门子200与伺服电...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指令来控制,我只搞过几次,估计都是简单的。

网友F:
有总结出了经典之作,看来是得出书了

网友G:
条二条关于定时的那个不可以采用连续定时的定时器吗?我记得西门子PLC应该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
回9楼:如用S7-200编程,可选用“有记忆通电延时定时器 T0NR”编程,见下图:

下图为定时器T5在输入开关I0.0输入波形下的时序图:

网友H(2014-02-26):
王总真是博大精深,看过你的帖子,感到我太渺小了。

网友I:
太强大了    致敬。。。。。。。。。。。。。。。。。。。。。。。

网友J:
向王老师学习,正在找,把你的那些回帖都下下来,学习,呵呵

网友K:
强人啊,向你学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