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如何与伺服电机连接工作

楼主(2013-12-11):
之前公司一直都用的是西门子300PLC连接三菱的伺服电机。我看300PLC上面加了一个FM模块。伺服那边有个伺服控制器。 因为我们是业主的原因。不是厂家。当时我也只是负责过一些简单的维护,故障解决。东西都是别人做好的。但我感觉我还是不懂。我想问问懂的朋友能讲讲其中的原理,接线,硬件,都用了哪些模块之类的,还有就是程序编写,用了哪些功能块,再就是伺服控制上面参数又该是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A:
你们最好联系厂家给你们讲课。。。

网友B:
1,你们最好联系厂家给你们讲课。。。

2, 你要有详细电路路,和 PLC 及 伺服的程序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最好联系厂家给你们讲课。。。

因为是之前公司的东西了。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如今依然不懂,就想问问大家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们最好联系厂家给你们讲课。。。2, 你要有详细电...

因为是之前公司的东西了。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如今依然不懂,就想问问大家看看的。 水哥你弄过没?

网友C:
伺服控制器接受的是脉冲信号,或者是4-20MA信号,0-5v信号,看你的伺服控制器需要什么信号了,也有直接通过通讯写数字的通讯模式驱动。

网友D:
看FM模块型号就知道控制方式了,多半是模拟量控制的,有空可以探讨QQ 790288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