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零线和地线?

楼主(2013-12-11):
我对这个有点混淆,希望有人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零线是工作用的,地线用来保护。但终究是接大地的。只是作用不同而已。

网友B:
用火线跟任意1根线接漏保 漏保能合上是零线 反之是地线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交流档测量交流电压,一手握万用表,另一表笔测量地线或零线,有电压为零线,无电压为地线。注意,万用表内阻需大于2MΩ,不然有触电可能。

网友D:
看颜色,保护地线一般是黄绿双色线,如果都一样的话,让放线的人来接线区分吧。

网友E:
通俗地说,电路如果没有零线就不通,如果没有地线就不安全。

网友D:
零线/地线在TN-S系统其实是一根线分出来的,只是在后台的使用中,将一个线固定作为保护线使用了,一根与火线一起做工作回路(零线)使用了而已,他们只是后来的分工不同,没有实质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零线/地线在TN-S系统其实是一根线分出来的,只是在后...

对的

网友G:
是概念上的区分,还是实际操作中的辨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通俗地说,电路如果没有零线就不通,如果没有地线就不安全。

网友I:
零线是的中性线,地线为保护线。

重型的钢结构厂房没有专门的零线,直接用接地良好的钢架零线用,这时地线就是零线。

带电工作的生产线上,为了安全,通常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此时的供电线路通常只有零线而没有地线。

网友J:
用电笔测量

----------------------------------------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零线/地线在TN-S系统其实是一根线分出来的,只是在后...

概念是这样的

网友L:
看颜色,保护地线一般是黄绿双色线

网友M:
工厂用电的系统中应该没有地线,甚至没有地线的概念。三相四线供电是3L 1N,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N线保护;三相五线供电是3L 1N 1PE ,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PE保护,其中PE和N是变压器的N套管分出去的二根线,名称是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同时N套管也接到变电所的接地网,这个线叫地线还行,此外就没有地线了。

重复接地已不强制、不提倡,对安全用电作用甚微。

过去小容量供电(比如农村)采用TT系统,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是接地线保护,要做接地体引出地线到用电设备,TT系统在城市和工厂几乎没有应用,为什么总有人提出地线这个词,难道工控网农民工那么多吗?

网友N:
1,看颜色,零线一般蓝色,地线一般是黄绿双色线

2, 还有就是看你 零线 出线方法,如变压器出线是不是共线的,测量电阻会有差别

3, 同意 余版的  接漏电保护开关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工厂用电的系统中应该没有地线,甚至没有地线的概念。三相...

不懂就问、很奇怪吗?难道不懂零线地线什么的就不能进工控网吗?

网友P:
见见这个看看http://bbs.gongkong.com/d/200801/203860_1.shtml是否能帮助你。

网友Q:
1,看颜色,地线是黄绿线;看布线,与元件怎样连接
2, 用万用表测试阻值

楼主:
回都复内容:

引用 网友G:
是概念上的区分,还是实际操作中的辨别?

能都说说吗?谢谢!

网友R:
实际操作中是有区别的,零线是用于工作电源,地线是用于保护的

楼主:
看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用电笔测量----------------------...

怎么测?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工厂用电的系统中应该没有地线,甚至没有地线的概念。三相...

网友T:
零线(N):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并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网友U:
陈石头,说的很好,我也认同。

网友V:
引用 网友T:
零线(N):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