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4V输出有多大功率?

楼主(2013-12-11):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S7-200的CPU,是226,AC/DC/RLY的

后面带了很多模块:

1、EM222RELAY,8点继电器输出

2、EM222RELAY,8点继电器输出

3、EM231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接PT100

4、EM231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接PT100

5、EM231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接PT100

6、EM235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1点模拟量输出,使用电流输出)

7、EM235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1点模拟量输出,使用电流输出

所有模块均接线了,除了模块5只接了2个热电阻。

这么多模块(开关量输出不用CPU电源),光靠CPU的24V输出够么?会不会出现功率不够,烧了电源板子

如果使用一块电源模块3A的,给后面的5块模拟量模块单独供电,需不需要最什么处理?比如等电位什么的?

网友A:
如果楼主担心CPU自带的24V不可靠的话,独立加一个电源变换模块(如楼主所说3A),就可以实现了  个人觉得3A足以   不需要做其他任何处理

网友B:
CPU226z提供24V电源时,最高达400mA。

开关量输入如果用CPU本体的24V电源,每个点需要4mA。

EM222 DO8 relays,每接通一个输出点,需要9mA。

EM231热电阻每个需要60mA。

EM235每个需要60mA。

自己算一下

网友B:
24V电源模块给模拟量供电时,传感器电源最好也用该电源。

可以先调试一下

网友C:
     扩展多个模块的时候主要是考虑cpu的5V背板供电能力,cpu224是660mA,cpu226是1000mA,用cpu226扩展7个模块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是cpu224的话要好好的计算5V背板电源的电流。

     24V电源对于AC供电的cpu供电能力非常有限的,外接电源供扩展模块的24V供电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D:
这个要做电源预算。200CPU的+24V电源供应各有不同,226是400mA,就看400mA够不够你后面扩展的所有模块工作需要,不够的话就加外部+24V电源吧!

网友E:
这个要做电源预算,如你 PLC 后接的模块太多,最好将 外部输出控制的外接电源

网友F:
如果模块多额话、我还是建议在外部加个24V电源、而不是用PLC的、这样可以保证电流的稳定、我现在的公司、模块的输出电源全是外接的、不用PLC上 、、怕不稳定、、

网友G:
我一般都用外接电源的 保险啊

网友H(2018-07-09):
一个CPU可以带动那些模块供电使用够用;如果单独用另外的电源供电,直接电源接进去就行,不用做等电位处理,因为内部部分地线已经是强制连接到一起了,已经是强制等电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