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506cv 触摸屏的内部时间通过触摸屏如何设定?

楼主(2013-12-12):
请问mt506cv 触摸屏的内部时间通过触摸屏如何设定?哪位大师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正常是调节PLC的时间的

比如 T0 D200的意思

网友B:
“编辑”-“系统参数”/“一般”选项卡,RTC来源:?你需要知道如何进入“维纶屏”的系统菜单,然后才能修改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