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故事:面对困难,我们不能逃避

楼主(2013-12-12):
维修故事:面对困难,不逃避

面对困难,不逃避

作者:自控龙龙

 作为现场维护的电气人员,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手到病除,很容易就解决了。经常我们还会碰着一些疑难问题,如一些偶然故障,出现的次数多,但往往检查一下,不能找到故障点,复一下位什么的又能正常运行,这些问题会困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而有些问题又往往是我们对这些设备没有完全掌握,导致怕这怕那,即使判断出故障点在什么地方了,如某个电器元件工作不稳定,也不敢轻易进行更换。同时,都说要断电维护,但作为电气人员,为判断故障,找到故障原因,还得蹲在运行的设备上观察,自己都觉得很危险,但有时实在是没办法。

 就如我车间一台堆垛机,在运行过程中经常报行走故障,复一下位,堆垛机又能运行,但运行70米的距离,就要复位六、七次,有时复位还解决不了问题,出20包烟正常20分钟就能出库的要几个小时,还要几个人不停的复位,不停的处理。搞得维修人员也累,生产操作人员更是怨声载道。这个问题,三个班电气维修人员都碰着,但因为堆垛机运行过程中,故障点不容易判断,加上更换元器件如激光测距仪又不了解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因此,每个班的电工都会说难用难用,就是不想花精力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有问题,就要去解决,不管这个问题难不难,都要去做,都要去想办法。为此,我蹲在运行的堆垛机上,随着堆垛机的高速运行而观察设备元器件的好坏,同事都说,这样很危险,还是算了,不要蹲在上面了,但我觉得不观察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自己知道危险,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胆大心细。就这样,在上面观察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激光测距仪工作不稳定,导致堆垛机在行走过程中,会突然测不出距离,停下来后又测得出距离了,所以复位后设备又能正常运行。后找领导说激光测距仪坏了,需要更换,领导问,你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换得好,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我只能说尽力,他说那就不要换了,他找厂家人员来处理,但厂家人员一时也不能来现场。此时,我也可以选择逃避问题不修了,但面对困难,不应该成为绊脚石,而应该成为垫脚石,只有通过维修,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因此,我选择迎难而上。经过处理,最后解决了设备问题,自己也觉得轻松了许多。

 有的故障如接触不良你根本判断不出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只能不停的试。有一次,星期天我在家休息,一个除尘风机ET200S箱内馈电器一根线烧断了,馈电器底座也有烧焦现象,一位同事在车间处理不好了,领导问有没有时间,去处理一下。我立即赶到车间,领了一个馈电器和底座进行更换,取下旧的馈电器换上新的馈电器后,ET箱总是报DP和SF故障,而安装的位置没有错,两个人将所有馈电器和底座全部拆下装了十来次都不能解决问题。后经过咨询西门子专家,通过电脑一块一块的硬件配置进行排查,配置到最后一块下载硬件后又正常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硬件配置恢复正常了,但由于对高性能的馈电器缺乏了解,风机馈电器额定电流1490没有设置,为默认的240,导致电机一运行就报馈电器空开故障然后又重启,而空开却没有动作,为避免烧坏电机,将馈电器下端进风机的线拆了。花费了一段时间,对高性能馈电器设置了额定电流,仍然出现原来的问题。后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接上电机线终于排除了故障,事后总结,有些问题如前面的哪块接触不良,真的很难判断出来,但后面的参数设置以及电机线需要接上,却是自己对元器件性能不了解,没有全面掌握导致的,这主要是元器件选型和安装是厂家一次处理好的,接手后没有碰着这类问题,就没有去关注这些元器件性能,导致一旦出现问题,就需要花费许多冤枉时间。

 现场维护就是这样,特别是设备的种类多,元器件品种多,每个人不可能样样精通,必然会存在一些知识盲点,对一些设备的维护很护过程专业人员看着都会笑话自己,事后总结自己也觉得好笑,这么简单的事情当初为什么不敢去处理,为什么选择逃避的多,怎么走哪么多弯路。

 其实,维修设备不要怕别人笑话,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是——面对困难,不逃避。

网友A:
看什么样的困难了--要是跟小命儿有关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B:
维修设备不要怕别人笑话,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设备不要怕别人笑话,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D:
做事应该专业,思考清楚后在行动。

网友E:
有问题不能逃避,要找点问题点,我们现场的很多电工,都是通过复位去解决问题,这个其实没有对故障去深入排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不能逃避,要找点问题点,我们现场的很多电工,都是...

网友G:
有问题不能逃避,要找点问题点

网友G:
吃一堑,长一智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H:
不错的文章,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样的困难了--要是跟小命儿有关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J: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错!

网友K:
始终警钟长鸣,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