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D24V电源共用

楼主(2013-12-12):
2套独立的系统,现在需衔接,交换输入输出信号,但它们各自有DC24V电源,都是NPN输入,晶体管输出方式,如果电源直接并联怕是不行吧?

原来做过PNP输入的系统,直接把两路电源的0V端并联即可。

现在的系统中,直接把+24V端并联??

网友A:
多个电源并联是增加电源容量或冗余常用的办法,为什么不并联呢?

视电源容量选二极管,大电流选肖特基二极管,1、2A的用普通二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