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X1S脉冲输出

楼主(2013-12-12):
使用了FX1S的告诉脉冲输出口Y0和Y1,24V+串了2K的电阻接了伺服脉冲输入的正端,脉冲输入负端接了Y0,但com0我没有接到0V上也可以使用,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看手册上的输出线路图,不要问人,问人也是给你这个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上的输出线路图,不要问人,问人也是给你这个图的。

我看了手册,而且我不是问怎么接线,而是问为什么com不接0V也可以使用,麻烦看完问题再批评人!

网友A:
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完线路图。

com端就是plc内部的电源的负端,你不使用plc的电源当然不需要接com脚。你用的是另外的电源。

麻烦你看清楚什么再什么什么。

网友A:
还是这样吧,上你的接线图。免得大家胡乱猜测了。谁猜错谁,结果都是错的。

网友B:
X的COM1和Y的COM1是导通的,但COM1控制的X点导通时,相应的Y的COM1就会导通,但Y的COM2,COM3,不会导通,简单点;PLC内部X方向的COM1,COM2是和Y方向的COM1是导通的,d你也根据PLC的同,内部电路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完线路图。com端就是plc内部的电源...

我先为我之前的不礼貌回复道歉,对不起。我用的这个PLC Y0到Y3都分别有一个对应的com口,即com0 com1 com2 com3,接线图是这样的,因为com0和com1没接到0V,就感觉没有形成回路。没有形成回路的话按理说伺服单元的7,8脚和11,12脚之间不会形成电位差,也就没有脉冲,但伺服电机确运动了,对这点不太理解,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A(2014-01-15):
论坛是这样的了。我不会放心上的。

问的人焦急。看的人不懂。这些东西很难用文字说明清楚。因为双方都假设对方在某些问题点上已经有了共析。其实大家都没有理解到同一点上。就一直存在分歧。

如果不上图的话,基本很难明白,可是你可能还没有够积分,没有条件上图。

再一个就是,你自己用万用表慢慢量一下吧。断开某个点量量电流,看看回路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是这样的了。我不会放心上的。问的人焦急。看的人不懂...

图上了,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