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顺序的取样

楼主(2013-12-12):
    有5台电机,随机开机/停止,要知道同时工作的2~5台电机中哪台电机先开启的,要怎么做?最好是梯形图的,本人语言上承认有障碍,简单的还可以难的看不明白。

按照5楼的办法我改动了一点,取了一个最小值,然后进行比较,等于哪个哪个就是最后开启的,现在先达到目的了,但感觉过于麻烦

附件上传了个西门子的取最小值的办法

网友A:
为什么要随机?为什么不能给它定个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随机?为什么不能给它定个规矩?

因为需要一直大于一台设备运行着啊,所以才需要知道现在开着的设备哪个是最先开起来的。

意思就是说,几台设备,互相倒,停的时候把最先开的停下

网友B:
  你想怎么样顺序启动 5 台电机,还有都知道先后启动,那 先启动的不就有知道了吗 ?

网友C:
在触摸屏上电机旁边设计个控件显示D1-D5的数值记录对应电机开机次序即可。

我也是刚学的新手,希望行家里手看到了不要笑话。新手上路,注意车距。。。。。。

网友D:
编个程序供参考:

  程序说明:

  1、VB0~VB4分别为第1~第5台电机启动的顺序号存储器,其存储器内容=0,表示对应电机为停车,存储器内容=1 表示是第1个启动,=2表示是第2个启动。。。这5个字节存储器可在上位机或触摸屏内设置且时时显示其内容:如:VB0=0、VB1=3、VB2=0、VB3=1、VB4=2,则可以判断此时是第2、第4、第5 三台电机运行,其第4台(VB3)最先启动,第5台(VB4)为第2启动,第2台(VB1)为第3启动.

 2、VB0~VB4的启动序号是这样进行的,网络11是当5台电机皆停车时,将计数器MB0=0。如此时第1个启动电机3,(见网络5)I0.2=1的前沿使Q0.2=1(即第3台电机启动),同时使MB0计数器加1(使MB0=1),再将MB0送入VB2,使VB2=1.再按I0.0(见网络1),其I0.0=1的前沿使Q0.0=1(第1台启动),同时使MB0计数器加1(使MB0=2),再将MB0送入VB0,使VB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个程序供参考:   程序说明:   1、VB0~VB...

感觉说的方法可行,在尝试,先谢过!比划下看看能成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个程序供参考:   程序说明:   1、VB0~VB...

刚刚实验了一下,还是不能完全实现我要的目的,不过已经给我思路了。

问题在于一个回零的问题,比如说我把一号泵开起来了,这时一号的寄存器可以正常显示它是1,然后我再开2号,2好的寄存器显示它是2,这时关闭1号泵,2号的寄存器保持是2,总寄存器也保持是2,这时候再开一号泵,一号泵会显示是第三个开启的(这时没有任何一个泵是显示是第一个开启的,显示的是2号泵为第二个开启,1号泵为第三个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个程序供参考:   程序说明:   1、VB0~VB...

不过问题也好解决,就是再做一次比较,取一个min值,然后把最小值得和这几个值比较一下,相等的哪个就是最后开的,不过感觉好麻烦啊

网友D:
回楼主:我的思路是这样:当一台电机停车时,将它启动时的顺序号清除,表示停车,再启动它或其它电机时,计数器照样加1计数,不用计数器减1,相反简单的进行MB0减1,会出现重号的,如:VB0=1、VB2=3、VB3=2,此时计数器MB0=3, 如将电机1停车,即使VB0=0,再将MB0减1,其MB0=2, 如此时按第5台电机,使Q0.4=1,MB0加1,其MB0=2+1=3,即MB0将3送入VB4,使VB4=3,你看:VB2=3与VB4=3就重复了。如不进行MB0减1运算,其VB4=4,这样运行的3台电机的顺序号为:VB2=3、VB3=2、VB4=4,显然这3台电机最先启动的是VB2,即序号最小的为最先启动的电机。

 计数器的计数值可以大于5,各电机的的启动顺序号按数值大小比较,数值最小的为最先启动电机,数值最大的为最后启动电机。下举一例:

  电机启动顺序为,2号启-4号启-1号启-2号停-3号启-2号启。其各电机启动顺序为:

VB0=3、VB1=5、VB2=4、VB3=2 此时最小数=2,即4号(VB3=2)电机最先启动,1号(VB0=3)电机为第2启动,3号(VB2=4)电机为第3启动,而2号(VB1=5)电机为第4启动。

网友E:
有点晕 不过要好好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我的思路是这样:当一台电机停车时,将它启动时的...

这里吧,有个问题,就是取最大值看哪个是最后一个启动的没问题,但是取最小值的时候,是取的没启动的泵的0

网友D:
回11楼:顺序号存储器(VB0~VB4)=0 表示对应电机为停车没运行,故比较时,应去掉=0的存储器,选≠0存储器值最小者为最先启动电机。

网友F:
我是小白一个。。。。。不知道这样能否行得通。。。。每一个启动触发一个计时器。。。。这样不管哪个先启动通过计时器的长短就能分出第一第二了。。。。。。我不懂编程。。。希望不要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