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3-12-12):
    准备仿国外的一种车轮毂摆差测试设备,已从个面用手机拍回图片,可是因手机拍的不 很清楚,有些原件看不清楚是什么?

   这是测量主体设备

  放大上图中 左边三个电子原件模块,不知为何物,有用过这类设备的朋友或是见过类似的电子元件的吗?快来 帮帮 咱吧 ?

网友A:
有的高科技;

没接触过这玩意;

网友B:
有没有研究过个设备怎么工作的?

这三个是不是电控的气比例减压阀?精确控制气的。

网友C:
没接触过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研究过个设备怎么工作的?这三个是不是电控的气比例...

  这是一台摆差机,也就是产品车轮毂转动时,其 轮毂 的边的最大,最小 偏差的计算

网友D:
长相有点像气动阀,可能就是控制精确点

网友E:
气动元件。。。。。。。

网友F:
把标签照清楚就好了。。。。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

网友H:
没见过,一般这种设备都禁止拍照外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标签照清楚就好了。。。。

   通讯网,不是你说照清楚就能照清楚 ,  这是人家国外设备, 让人家偷偷 的拍了一张

网友I:
网上KUKA机械手的视屏上,在机器人做出厂调试的时候有一个步骤

用类似于探针的东西,尖尖的,将机械手靠近。然后机械手负重做一些复杂的运动再回到原来的点,测量一下与刚刚的距离的差,来确定机械手的精度。

好像是这样的,应该原理和图上的差不多,测距的。

网友J:
精密的东西 没见过

网友K:
你天天都接触这些设备还不好拍吗?神秘个啥啊,不就是个检测带纠偏的玩意嘛,再拍张清晰点的

网友F:
是不是触点带动气压触头,当触头压进时气压高,触头出来气压低。以此来测定轮毂是凹了,还是凸了?

网友L:
一工五个点 上下轮框两个边加中心线,用过千分表你就知道了。模拟量记录测试过程,看曲线对比数据范围判断产品是否合格。

网友M(2014-03-03):
流量传感器

德国EG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