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精度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3-12-12):
传感器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像是加速传感器、图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其中电容传感器也是传感器的一种,电容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测量精度高、使用方便、重量轻等多种的优点。电容传感器测量的时候由于多种问题的影响会造成不稳定的原因,那么造成电容传感器精度不稳定的原因具体是什么呢?下面仪器仪表世界网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温度对介电常数的影响

电容式传感器的电容值与介质的介电常数成正比,因此对于介电常数的温度系数不为零的传感器,温度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传感器电容值的改变,从而造成温度附加误差。

边缘效应与寄生参量的影响

边缘效应使设计计算复杂化、产生非线性及降低传感器的灵敏度。消除和减小的方法是在结构上增设防护电极,防护电极必须与备防护电极取相同的电位,尽量使它们同为地电位。

漏电阻的影响

电容式传感器的容抗都很高,特别是当激励频率较低时。当两极间总的漏电阻与容抗相近时,就必须考虑分路作用对整个系统总灵敏度的影响,它将使传感器的灵敏度下降。

温度对结构尺寸的影响

环境温度的改变将引起电容式传感器各组成部分的集合尺寸和相互位置的变化,从而导致电容式传感器产生温度附加误差,这个误差尤其在检测间隙变化的电容式传感器中更为严重因为它的初始间隙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