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MT接交流负载

楼主(2013-12-12):
   本厂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的PLC,输出接的负载是直接接交流220V的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但奇怪的是居然用的是FX2N-MT型的PLC,不知道是一开始出厂就配的这样的型号还是后来在本厂维修更换时换的,照理说MT只能带直流负载啊,为什么带了交流负载还能用很长时间呢。到了今天早上终于出问题了,PLC一供电,输出负载端的交流接触器继电器就不断吸合-断开吸合-断开的,把PLC拨位开关拨至“STOP”位,一送电还是一样的情况,后来我去一看,交流负载居然用的是MT的PLC,后来换成了MR的就好了。但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MT接交流负载用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为什么在“STOP"的情况下还能有输出,而且输出给电会是一通一断这样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哥,你看看是不是山寨FX系列,贴牌贴错了吧。

正品三菱的不会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用早就挂了。

实际还没接过220VAC的。

网友:
所以我很奇怪呀,居然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