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电源的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3-12-12):
宿舍楼的电就接在靠中频电炉的配电柜上,宿舍里的节能灯,充电器等经常烧毁,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中频设备的频率一般为400Hz,可以采用宿舍电源串接阻流圈,中心阻抗按400HZ计算。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采用陷波器吸收,简单点的用阻容回路,把以上两种结合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