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 PID控制启动时报过电流

楼主(2013-12-12):
我有一台VFD-B的变频器想通过PID控制实现恒压供水,我想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报过电流的情况?应该如何设置参数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不需要刻意设定那个参数

都不会过流

除非你选变频器小了

网友B:
没有记错的话台达B系列的应该是矢量型,只要电机功率不超出范围,就不会过载。

网友C:
过电流一般几种情况,1电机没完全停止,又重新启动水泵,这个在恒压供水行业经常出现,需要开启变频器转速跟踪功能。  2电机坏了也会出现过电流。3如果排除电机的话,那就是变频器电流互感器或者主板出现故障了。4如果通电就显示过电流的话,那就是IGBT和驱动板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