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型号问题

楼主(2013-12-12):
断路器中D32和C32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区别在于脱扣曲线不同,

c型大多用于阻性负载,d型大多用于具有感性负载
一般情况下C型瞬时脱扣电流为5~~8倍Ie,D型为8~12倍Ie(额定电流)
  C型照明用                         D型电机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脱扣曲线不同,c型大多用于阻性负载,d型大多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脱扣曲线不同,c型大多用于阻性负载,d型大多用...

非常感谢!

网友C:
c 配电用开关  D 电机控制用开关 说白了就是电机专用

网友D:
学习了,感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E:
1楼的回答太好啦。!

网友F:
一般电动机控制选用D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