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母线分段接线限制短路电流的原理

楼主(2013-12-12):
          在母线上装设电抗器,当母线任一分段短路时,其他分段上由发电机和系统来的短路电流,都受到电抗器的限制。对于母线引至用户的线路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也同样受到限制,但是,与线路上的电抗相比,限制作用要小得多。因为根据短路电流计算,电抗器的额定电流愈大,折算至某一基准电流下的电抗值就愈小,由于母线电抗器的额定电流较大,出线的电流小,所以,对出现短路的限流作用较小。一般母线电抗器的额定电流,选为一个分段上最大一台发电机额定电流的50%-80%,或该段上最大一台发电机停下时母线上可能通过的负荷电流。电抗器的额定电抗值选为8%-12%,电抗器除满足限流作用外,也应满足发热和电动力稳定的要求。

网友A:
一般是优先考虑改变电网的运行方式,技术上或效果上不能满足要求时,才考虑限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