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转换错误

楼主(2013-12-12):
我是PLC新手,正用信捷plc(xc3-60)下载程序,程序无法下载,出现“梯形图转换错误“信息,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你的程序编译没通过,就是转换不成功。

看看指令有没有非法的。

网友B:
支持楼上,一般软件编译都有提示的 会告诉你那里有错误

网友C:
你需要下载一本“信捷PLC的编程手册”,查看“编译错误”的内容。

http://www.xinje.com/Upload/DownFiles/XC%20instruction%20manual.rar

网友D(2014-03-09):
编写有错误,不符合规定,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E(2014-08-04):
CTRL+G,然后双击错误信息找到语法错误的地方

网友F(2015-04-16):
语法检查,没有错误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