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T输出问题

楼主(2013-12-12):
请问有谁知道FX1S-14MT是NPN还是PNP输出?

网友A:
npn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看接线,你也是稍后要问的了。

网友B:
查一下随机手册,FX1S-14MT能够驱动一个步进电机?除此之外,输出继电器只能带DC24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C:
FX1S-14MT能够驱动一个步进电机?

可以驱动两个步进或者伺服

网友D:
好像是NPN,你可以问一下三菱技术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