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0 STEP 7 MicroWIN SP9辅助继电器M0.0在哪的?

楼主(2013-12-13):
我用的位逻辑里的输出线圈,命名为M0.0,结果仿真结果不对了。

网友A:
能截图看看吗?

可以用M0.0作为线圈的;

你程序编译通过了吗?

楼主:
按下启动按钮,A组喷头先喷5秒后停止,然后B,C两组喷头同时喷,5秒后,B组喷头停止,C组喷头继续喷5秒再停,而后A,B两组喷头喷7秒,C组喷头在这7秒的前2秒内停止,后5秒内喷水,接着A,B,C三组喷头同时停止3秒,以后重复上述过程。按下停止按钮后,三组喷头同时停止喷水。

启动控制I0.0,停止控制I0.1,驱动A组电动机工作Q0.0,B组Q0.1,C组Q0.2。

仿真时到而后A,B两组喷头喷7秒这一步就出错。

网友B:
完全看不清。。。楼主搞点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看不清。。。楼主搞点细节。。。

已经弄好了,原来是T54错打成T5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