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3-12-13):
plc是欧姆龙cp1h的,模拟量输入在plc的对应通道是200ch~203ch,但是我怎么用啊?就是直接用mov指令吗,例如  mov 200 d400 就可以了吗?而且这个通道200ch还有200.00~200.15这16个位地址吗?

网友A:
你好

   可以直接用地址MOVE

   欧姆龙的好久没接触了,你看一下编程手册;

   西门子200的一般输入地址是PIW

网友B:
直接MOV可以,在设置里设定好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MOV可以,在设置里设定好相关内容

请问设置里怎么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