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fix连接SQL,出现“参数标记 <> 值”的错误

楼主(2013-12-13):
ifix通过ODBC与sql Sever 2005连接,向sql中写入四个数据

返回错误信息:错误执行 SQL 命令 cmd1:参数标记 <> 值

SQL中建了三个表

一个DATA,有四列,用于存放四个模拟量数据

一个SQLLIB,按照ifix格式建立,用于存放执行命令cmd1:Insert into DATA (CL1,CL2,CL3,CL4) values (?,?,?,?,);

一个SQLERR,按照ifix格式建立,存放错误信息

ifix中建了

一个SQD,有四个模拟量

一个SQT,触发条件为时间事件

配置好了ODBC后,连接了,错误信息写进去了,可是数据写不进去,在控制任务画面看到的反馈信息是:错误执行 SQL 命令 cmd1:参数标记 <> 值,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破啊!

数据写进去过,可是不知动了哪里,数据就写不进去了,重新建数据库和SQL和数据块还有ODBC都不行。

请教各位大神,很着急,希望大神们帮忙,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请大神相助啊!

网友A(2014-02-26):
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希望得到正解

网友B(2016-02-16):
 insert Into Data_table (DataDT,tempA,tempB,tempC) Values (?,?,?,?)  ;

上面是我代码

网友C(2019-09-12):
我也發生了找一晚問題,找到問題是SQT塊的NEXT要連到SQD就解決了,希望幫到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