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不能开发、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3):
组态王6.55   电脑系统是sever2003

可以安装,也可以新建工程,就是不能开发也不能运行

点击 运行 或 开发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各路大神,给说说吧,我是第一次用组态王,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A:
  那是不是没有运行 授权 呀, 去  淘宝 qsm78 卖家, 用力点: 我要 组态王 软件

网友B:
是不是系统的事情?6.55可以用在XP/NT/2000/7,服务器系统是否可以呢?去官网查查。要不卸了重装一下。

网友C:
没有加密狗,打不开软件的

网友D:
64点试用版,超出不能命名变量,2小时后关闭。

网友E(2014-01-14):
可以截个图上来看一下,软件安装没啥问题,授权了么有

网友(2014-04-21):
我已想学学组态王软件

网友F:
我也是6.55,65000点的<此处内容被屏蔽>,window7一切正常

网友G(2014-11-08):
最好看系统的兼容性,你的版本可能太高,建议用WIN7或者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