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配置!求价格!

楼主(2013-12-13):
都快过年了,还接个新项目,很棘手啊,因为对配置不熟。

请大家帮帮忙了,具体的要求如下:

1.数字量输入180点

2.数字量输出120点

3.模拟量输入4路(电流)

4.模拟量输出8路

5.PLC需要有和工控机配套的接口,类型不限,MPI,TCP/IP都可以。

6.工控机一台

7.PLC要留有1个以太网口备用

8.WINCC授权1个

暂时就这些,PLC用S7-300,工控机用西门子或研华都可以。

具体的配置,初步的价格,大家帮我出个主意,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不太了解,帮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帮顶一下

网友C:
乖乖,大项目啊!

就是用32点输入,都要6块321哦。

观望中,领域后续要更新帖子啊!

网友D:
300有64点的输入输出模块,楼主可以了解下,西门子工控机价格差距很大,便宜的比研华还便宜,直接用314-2PN/DP吧

网友E:
CPU可选314C-2PN/DP集成DI24点DO16点AI5点(4个电流/电压,1个电阻)AO 2点

6ES7 321-1BL00-0AA0模块5个(DI 32*5点)

6ES7 322-1BL00-0AA0模块3个(DO 32*3点)

6ES7 322-1BF01-0AA0模块1个(DO 8点)

6ES7 332-5HF00-0AA0模块1个 (AO 8点)

IM365扩展模块1套

480mmDIN安装导轨2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乖乖,大项目啊!就是用32点输入,都要6块321哦。观...

我搬板凳来学习了,楼主加油,争取早日数票票回家过年。

网友G:
奇葩。。。。。。。。。呵呵,以这种方式出来的方案,都是经销商出的题目,呵呵,经销商要按点数算钱。。。

网友H:
这个点数的系统,应该采用分布式系统,否则单单是布线电缆就是豪华阵容!

你要说出来具体的位置I/O配置,说一个总数没什么意思的!

这个方案明显是门外汉的作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有64点的输入输出模块,楼主可以了解下,西门子工...

CPU应该就选这个,我也是这样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可选314C-2PN/DP集成DI24点DO16...

对扩展模块真的不了解,感谢你的建议,我看看手册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乖乖,大项目啊!就是...

网友J:
wincc授权 是要买的意思吗? 这个不是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免费版的了。。

网友K(2014-01-22):
以上硬件成本价,成套一般乘1.3   .设计图纸编程调试不包括.

网友L:
呵呵,做什么项目的呀....................

网友M:
  需要外协  可以联系

网友N:
呵呵,水分太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