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A540L-75KW运行几小时后报接地故障

楼主(2013-12-13):
该机带45KW电机,运行电流显示正常。故障记录中显示电流和平时运行电流一致。但就是运行一段时间报接地故障。查静态下霍尔输出也正常(约为0V)。运放4570也换过。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从变频器直接重新拉线用台小电机试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变频器直接重新拉线用台小电机试下,看看

网友C(2014-02-02):
电机的绝缘看一下,我碰到过,电机运行了好几年了吧!绝缘老化了!

网友D:
看看电缆或电机是不是有对地的,分开测

网友E:
深圳亿兴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芯片级精修数控电路板各类变频器、伺服器、PLC、触摸屏显示器、仪器仪表、医疗设备、电源、UPS及各类控制设备的电路板。各类数控机床包括高速钻机、锣机、激光钻机、火花机、线切机、机械加工中心、贴片机、打标器、电绣车、注塑机等各类专用机器电路板、各种特殊控制片、电路板制造设备、造纸设备、纺织设备等不受行业限制。先进的IC在线测试设备,可实现不从板上拆下IC即可测出IC之好坏,并可检索出IC的型号,有PLC编程修改能力,对维修好的设备及板、卡提供三个月的保修服务,有十二年的维修及管理经验。故障可诊断到芯片。

深圳亿兴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一路白金酒店公寓2407(宝安汽车站旁边)  联系人:胡利兴

电话:0755-23016925   18123743986  13714059023

您可以自己拿过来,也可以快递过来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看看吧

网友G(2014-03-04):
检查下变频器的散热风扇

网友H(2015-09-20):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绝缘看一下,我碰到过,电机运行了好几年了吧!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