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800型玻璃转子流量计安装与使用

楼主(2013-12-13):
    DK800玻璃转子流量计结构轻巧,外形美观,安装简单,维修方便,不必拆下整机,就可方便更换锥管和浮子,流量标尺清晰,调节灵敏,适用于各行业部门的微小流量测量。

安装

    1. 流量计应垂直安装(流量计中心线和铅垂线的夹角不超过5°),对于新装管路在安装流量计之前应将管道冲洗干净。被测流体从流量计下端进,上端出。

    2. 被测流体中不可混油大颗粒污物,否则会使浮子卡住或堵塞流量计通路,影响流量计正常工作,如被测流体含有较大颗粒或肮脏,应根据需要在流量计上游安装过滤器。

    3. 进入流量计时被测流体压力须稳定。如被测流体的流量为脉动流,会造成浮子波动,不能正常测量,流量计上游应设置适当尺寸的缓冲器或定值器。

使用

    1. 流量计使用时,应缓慢开启调节阀,防止浮子突然向上冲击,损坏玻璃锥管。

    2. 浮子的读数位置为球浮子顶部。

    3. 使用时应避免被测流体温度急骤变化。

    4. 使用中的流量计,如发现有渗漏,应拧紧进出口接嘴、针型阀的压螺帽和玻璃锥管下端的顶紧环(从又向左即顺时针)。若上述方法不行,一般是密封圈失效,应更换。

    5. 如锥管和浮子玷污,应及时清洗。

    6. 定期检查流量计的误差。一旦超出规定的允差,应调换浮子和玻璃锥管或重新标定。

    7. 被测流体和状态(温度、压力)与流量计分度不一致时,必须对示值按使用时的流体和状态进行修正。

    8. 一般流体的测量选用DK800-()型,有腐蚀性流体的测量选用DK800-()F型玻璃转子流量计。

    正确安装和使用是客户所必须了解的,安装前必须看一下说明书,防止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