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出的Q通的个数

楼主(2013-12-13):
各位,怎么知道S7-200的Q输出通的个数,就是知道想启动了几台机器

网友A:
可以这样编程:

 如你有16台以下电机运行,其输出为Q0.0、Q0.1....Q1.7,可用M0.0构成振荡器,其周期与扫描周期相同,用其前沿循环左移一位QW0,并判断Q0.0位:如=1则MB1+1,当左移16次后。将MB1->MB10,MB10即为此时已运行电机的台数。详见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编程:  如你有16台以下电机运行,其输出为Q...

     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B:
通过循环移位的方式搞定

以前发的一个帖子,我把图片贴上来

程序功能:

计算VB10里面1的个数,放在VB20里面

循环8次,

利用SM1.1功能实现,具体参照S7帮助。

要计算Q,那就把VB10 改成QB咯。

网友C:
看着回复。我发现我好菜啊。。

网友D:
3L的SM1.1,亮。

不过中断中如果有溢出的可能,会不会干扰呢?

网友B:
循环8次,刚刚好啊,不会什么溢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循环移位的方式搞定以前发的一个帖子,我把图片贴上来...

 再次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E:
用比较笨的方法,连接一个触摸屏,直接显示Q点的状态,在触摸屏里用一个算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比较笨的方法,连接一个触摸屏,直接显示Q点的状态,在...

 请教一下‘’触摸屏里用一个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比较笨的方法,...

 肯定是用日系的屏。

日系PLC有此指令,专门计算开关量的,估计屏也会做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