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床改造方案和报价

楼主(2013-12-13):
我司现有一台东方机床厂生产的龙门刨床,型号为B2010A,使用的是重庆电机厂生产的直流电机,电机型号是ZBD-93,功率:60KW,电压:220V,电流:305A,转速为:1000rpm,该台龙门刨床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1. 转速比较慢。
2. 低速时力矩不够。
3. 换向时反应慢。
现在想加装直流调速器进行改造,欢迎曾经改造过类似设备的公司给我们提供改造方案和报价至495428561@163.com  、381259659@qq.com,谢谢。

万分感激。

网友A:
先问下你们公司在那里

网友B:
龙门刨床改造,改制,调试核心在于:直流调速控制器,要求改直流控制器必须具备可逆功能,有些龙门刨还必须恒流输出。这个文章直流调速器你看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龙门刨专用的直流调速器BLS611N是上海任重仪表电器公司生产。你这种龙门刨床改造,该型号BLS611N 可以讲100%能搞定,质量保用三年,行业上绝对ok的 .该公司电话你查一下好像是021-63511268 63618815.而且价格是进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性价比极高!

网友C:
骗方案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