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485

楼主(2013-12-13):
研发工控机   COM2口可以配置成485通信,请问如何配置,跳线如何跳,DB9里用的是哪两根针????求助高手  谢谢

网友A:
    看手册, 不同的工控机系统可能会有些不同,一般是 2,3,8

网友B:
网上去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 不同的工控机系统可能会有些不同,一...

2 3分别是A和B,8是GND吗?  主板是AIMB-763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去查下,,,,,,,

网上查 一下   AIMB-763主板说明书   查了两种不同的版本   都试了一下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