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616g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2-13):
公司有台冲压机上在冷启动时不能一次性开启,需要好几次的开才能运行,后来网上淘了一个二手的单换电源板正常,但是使用不到半年后老问题又出现,不知道如何维修呢?变频器是200v 3.7KW 的

网友A:
这种情况都是机器老化引起的吧,要么你买的二手机器本身也存在老化,还有可能就是冷机报警,天热了就好了呢。220V  3.7的小jiq机器值不了几个钱,还不如换个国产的省事呢,用两年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