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20mA HART输出可否直接用于AD转换?

楼主(2013-12-13):
如题,传感器为4-20mA HART输出,请问是否可以直接了解到ET200或者AS-Interface现场模拟量模块?叠加的调制信号是否会造成干扰从而影响精度?因为我们用不到HART信号,但传感器只有4-20mA HART输出,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请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4~20mA本身就是模拟信号,可以直接接入PLC的AD模块输入端。

网友B:
  4~20mA电流信号是不能直接接AD模块的输入端的。应为一般的AD模块的输入端输入信号是0~10V的电压信号,如AD模块的±输入端并接500欧电阻,当输入4~20mA电流信号时,AD模块的±输入端的输入电压为:2~10V, 而不是0~10V的输入电压,这样经AD转换器转换的数字量就少了0~2V间的数字量。

 采用下图可实现将 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

  由于AD模块的输入阻抗非常大(几兆欧以上)当输入电流=4mA时,其电流全部流经R1,使R1电压=2.5V, 由于R1下端电位=-2.5V,故使输入+的对地电压=0V。当20mA 流经R1,使R1电压=12.5V, 由于R1下端电位=-2.5V,故使输入+的对地电压=10V。故实现将输入 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给AD模块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