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S7-300有哪些连接方式?

楼主(2013-12-13):
装有WINCC的工控机怎么和S7-300连接?

除了要使用CP5611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1.WINCC使用CP5611通讯卡通过MPI连接PLC

2.WINCC使用CP5611通讯卡通过PROFIBUS连接PLC

这两个方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还可以用以太网啊,现在300的支持以太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可以用以太网啊,现在300的支持以太网通讯

关键是需要增加以太网模块吗?

网友B:
   300的带有太网接口的还直接用网线连接,没有就加个 以态 网模块

网友C:
5611卡与PLC们走MPI通讯;

1. 需要一块以太网卡(普通网卡或CP1613)就够了,通道Industrial Ethernet和Industrial Ethernet(II)分别绑定不同的网卡,用于两个不同的物理网络,和路由器没有关系。
 2. 从WinCC的性能参数里可以查到Industrial Ethernet通道下最多支持60个连接(本人经验连接20个左右的PLC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注意带PN接口的S7-300 CPU和CP343-1 lean虽然有MAC地址,但是不支持ISO通信的,不能在WinCC的Industrial Ethernet通道下组态。

问题补充:
1. WinCC和2个S7-300进行以太网通信和S7-300之间的主从是没有关系的,主站从站是Profibus DP的概念,不知道楼主所说的主次是不是这个意思。OS(Operation Station)指操作员站(安装WinCC监控),AS指PLC站(Automation Station)。

网友D:
现在可以使用以太网通讯,主要取决你使用的CPU

网友:
看用什么协议,MPI和DP 用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E(2014-01-14):
1、WINCC 使用CP5611 通讯卡通过MPI/DP 连接PLC

2、WINCC 使用普通网卡通过TCP/IP (Industrial Ethernet )连接PLC,选个PN的CPU或者选用CP通讯模块。

刚做的项目选的PN的CPU使用TCP/IP驱动链接PLC

网友F:
WINCC使用CP5611通讯卡通过MPI/PROFIBUS连接PLC是通讯协议的不同,相对来说,PROFIBUS速度还快些,但一般不会有什么差别

除此外,还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现在许多都用以太网连接,使用方便。

网友G(2014-07-24):
使用MPI和DP编程电缆就可以了,要看用什么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