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下降沿使用

楼主(2013-12-13):
求教各位大神  小弟对于西门子300PLC中上升沿 下降沿使用不明白

这个上升沿有什么作用吗?最好详细点解说谢谢啊!~~~~

网友A:
边沿触发,外部中断。。

网友B:
上升沿  就是取按下去 那一瞬间的信号。也就是0到1那个过程如图变化。。后面的输出只可以是R 和S 复位和置位。不可以是线圈输入。。

网友C:
上升沿  就是I0.1为1时, P瞬间的信号也就是1,之后断开。下降沿 就是I0.1由1为0时,N瞬间的信号也就是1,之后断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  就是取按下去 那一瞬间的信号。也就是0到1那...

 后面可以接线圈输出啊,只不过一般只用内部中间输出不接硬接点线圈(扫描时间太短了,大多数外部设备来不及响应),还可以作为各种指令的使能条件,例如:传送指令位移指令等等。。。。。

网友E:
后面能用线圈输出,或者计数器,数值自增等等。

如果想要保持输出以取代SET,用自锁。

网友F:
不光西门子有上升沿,其它PLC也有。

网友G:
上升沿,下降沿,只导通一个周期!

I0.1  只有在0变为1的那个周期P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