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3SF,BF故障,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12-13):
西门子153通讯模块的BF,SF故障灯亮,经检测模块没有故障,通讯线也没有故障,供电电源正常,断电重送点后故障恢复,可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该故障,请高手指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急!!!!!!谢谢

网友A:
1, 一个是模块质量故障

2, 就是程序通讯有异常

3, 还是外部硬件故障引起

网友B:
可以在线监测CPU 消息看看什么故障!你的情况同时也会造成CPU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