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不接受运行中改变指令

楼主(2013-12-13):
大家好,西门子MM440变频器运行中不接受其他指令(如改变速度,改变方向都无效),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速度是哪里给定的

网友B:
你速度给定和方向控制是采用什么方式?具体加我qq 272681444

楼主:
速度有点动频率,由参数设定,还有电位器模拟量给定,还有BICO的固定频率。

楼主:
运行命令的改变是这样的:开始点动返回(49HZ)碰到减速开关,点动断开,接通BICO固定频率运行(15HZ),碰到原点后停止,但在碰到减速开关接通BICO固定频率运行时变频器会停止,并不以固定频率低速运行,如果等变频器完全停下来再接通BICO固定频率运行就可以运行。

楼主:
今天打电话给西门子了,西门子说只能停止后才能接受新的命令。

网友C:
瞎扯淡,难道运行中不能改变频率,需要停止后再改变频率?

网友D(2014-05-24):
运行中不能改参数,改频率可以用电位器,为什么要在运行中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