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图

楼主(2013-12-13):
请问大侠:怎么根据plc梯形图画出plc外部接线图?

网友A:
外部的接线跟PLC的程序没有多大关系啊,只需要找到PLC程序里面使用了的I/O点,这个出来后,就可以画出接线图了啊。注意的就是急停这种按钮外面一般使用的是常闭信号。

网友B:
没有多大因果关系的啊

网友C:
一般是根据外部接线进行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的接线跟PLC的程序没有多大关系啊,只需要找到PL...

 谢谢您的回答!那程序里的io对应点是什么呢?怎么能找到呢?赐教

网友D:
你的plc如果是西门子的i就是输入o就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