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夹具上的电气连接件如何保护

楼主(2013-12-13):
   最近才上的 ABB 的机器人, 才用一个多月,可是机器人夹具上的电气连接线的 线 有麻坏一根, 气管接头拉坏好几个了,如何做好这些防护呀?

  如上图中机器手前部的 夹具 上的电气连接件, 应在码垛时要转动较大的角度,所以每天工作量较大, 且那电气连接线放在外侧转动大, 容易挂着某些地方 , 我们串在内侧可是有时也会夹坏,如何是好 ?

  各位 坛友,来点你们现场 夹具处的电气 连接线的走线方式 图 给 我学习一下 @

网友A:
有那种防爆接线管,类似于pvc材质,拔线穿进去会好吧

网友B:
看着有点像2400吧?

网友C:
楼主可以加下QQ:707409002  希望能帮上你点忙

楼主:
 是ABB 的 6640 机器手, PVC 的管,只是气缸的连接头来回拉动,还有就是当夹具头转动幅度大时,从第六轴穿过的连接管线会被 夹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像2400吧?

 这个型号是IRB6640的。。。

建议:上臂有螺丝孔的话,可以支起一些支架   一类的方便走管 走线

网友E:
用束线带缠绕吧,留点余量

网友F:
用软套管 留出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G:
做支架,或加弹簧管

网友H:
用IIM国际工业机器的方案,在他们网上有很多方法,伺服做的机器人及应用有很多,推荐看http://www.iim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