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 转换梯形图 的不解

楼主(2013-12-13):
关于三菱PLC SFC编写顺序功能图 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就是 Y0-Y4 每隔5S就亮一个给 上一个灯就熄灭,

这是SFC顺序功能图;

但是编译成梯形图 返回到S0指令竟是这样的  而且下载到PLC中 第一遍正常 再返回S0后S23竟然不复位,而且Y0-Y4 逐个点亮,不符合顺序功能  啊?????? 最主要的是 反应成梯形图  在最后返回的时候是

-(s0)-|  ;;;;;这不符合STL SET 指令的要求啊;;;;;;但是把SFC 转换成的梯形图 (返回时|-(T1)-(S0)-| )改成|-(T1)-[SET S0]-|;;;就可以正常显示;;; 求指点迷津

网友A:
S0到S9是初始节,T1 K50是线圈。当计时到达5秒时,NO触点T1接通;OUT S0。如果执行T1 K50的条件不断开的话,则NO触点T1不会复位!

而SET S0的意思是置位,刚才工作的节复位;程序回到S0,重新开始扫描执行(建议监控下程序)。

网友B:
回复5条 把积分挣回来!  nnini

网友C:
转移请用SET指令。用0UT则认为是分支。

不是不见了。而是认为不同的段,分到另外的块里了。

SFC的互换规则很多,一不留神,就转不回去了。并且很难拼回原样。

网友D(2014-06-13):
麻烦您可以截个清楚点的图?我看不清,真心想帮您解决

网友D(2014-09-06):
 你可以去用下GX -WORK,这个软件的顺序控制梯形图跟我们平常写的程序一模一样

网友D:
我去写一个差不多的顺序控制程序,转换出来的梯形图,你看看

网友E:
很是奇怪 个人理解用out是没有问题

网友F(2014-10-29):
不一样  out是输出状态,set是保持状态

网友G:
球sfc图的教学视频

网友H(2016-10-27):
虽然帖子过去很长时间了,想给个建议。

大家都知道,SFC功能是分步的,执行开始后,只要转换条件满足。当前步停止工作,下一步开始共。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数据来代替步中隐藏的功能。

例如我们定义一个MWO变量,INT型。

当系统初始化时,MWO=0;当启动按钮按下时,MW0=1,执行第一步,第一步总以MWO=1为主控指令(即MW0不等于1时,所有程序将不满足执行条件)。当转换条件满足后,将MW0=2执行第二步,MW2做为第二步主控指令。第一步因MW0值改变停止工作了。

依次类推,MW0值为几则执行第几步。当需要停止时,按下停止按钮MW0=0,停止所有步。需要保持,在每个步中使用置位指令即可。

当需要暂停时,可将MW0存储到备份变量中,MW0=0,被置位的数据依然工作。当恢复时,将MWO从备份变量中取出值,恢复该步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