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控程序中如何使用急停

楼主(2013-12-13):
大侠们,请问在S7-200PLC的顺控程序中如何加入急停,能够让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我按下急停后,他能够保持在那个动作,当急停解除后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运行?谢谢

网友A:
新手,正在学习中,继续吧

网友:
既然是顺控,就可以在每一步对急停做针对性的处理,范围缩小了很多

网友B:
买个施耐德或西门子的急停按钮(NC触点),接到PLC的输入点Im.n上;程序里串联一个。

网友C:
楼主说的功能用软件编程实现,这个不好说。。

网友D:
顺序点导通跟外部导通之间,加入急停,这个超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序点导通跟外部导通之间,加入急停,这个超简单的问题。

 您的意思是在每一个顺序转移的地方加上这个I0.0作为停止按钮,每一个输出的地方也串上这一个急停的按钮?

楼主:
谁有这样的列子程序,用来借鉴下。谢谢!!!!

网友E:
一个条件到辅助继电器,辅助继电器再驱动输出线圈,中间加上个急停按钮,但是,设备上急停按钮不是zhe'yang'yong这样用,这种用法应该是光幕,急停按下松开设备不应再动作,需要按下复位按钮

网友F:
复位就可以了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条件到辅助继电器,辅助继电器再驱动输出线圈,中间加...

要按下去这个急停按钮后,我做的顺序程序他不转移了,而且记录到现在运行的位置,当我解除按钮后,我在此运行的时候,他能够急着从原来的地方继续往下运行。

网友G:
急停时用BMW指令把你用到的S传出来,然后把S复位。

恢复时把s传回去。有用到计时器的把计时器换成计数器。修改计数器的复位问题。

网友H:
都是PLC高手玩的啊!不会PLC的搞不定,不是电工的活!找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