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损坏原因的判别方法

楼主(2013-12-13):
       当晶闸管损坏后需要检查分析其原因时,可把管芯从冷却套中取出,打开芯盒再取出芯片,观察其损坏后的痕迹,以判断是何原因。如下就是几种常见的晶闸管损坏原因的判别方法:
  1.电压击穿
  晶闸管因不能承受电压而损坏,其芯片中有一个光洁的小孔,有时需用扩大镜才能看见。其原因可能是管子本身耐压下降或被电路断开时产生的高电压击穿。
  2.电流损坏
  电流损坏的痕迹特征是芯片被烧成一个凹坑,且粗糙,其位置在远离控制极上。
  3.电流上升率损坏
  其痕迹与电流损坏相同,而其位置在控制极附近或就在控制极上。
  4.边缘损坏
  若发生在芯片外圆倒角处,有细小光洁小孔。用放大镜可看到倒角面上有细细金属物划痕。这是制造厂家安装不慎所造成的。它导致电压击穿。

网友A:
学习力学历高兴顶顶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