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线问题

楼主(2013-12-14):
厂房电柜中接入3相380V,一地,经过变压器变出3相220V,这样的话我怎么从变压器出线端其他接线端子中引出220V插座呢?求助,无零线。

网友A:
任意取一相220V(所谓火线),另外取380V的地(所谓零线)就行。

网友B:
任意两相都行。

网友C:
变压器二次侧任意2根线都是220V

网友D:
隔离变压器,就接输出的那两根线啊。

网友E:
看到这,我终于知道:“猪是怎么死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我终于知道:“猪是怎么死的了”!

网友G:
就这水平还专业电工呢?土八路吧?

三相任意一相,加中性点[零线]!

什么叫相电压220?什么叫线电压380?

楼主(2014-05-27):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我终于知道:“猪是怎么死的了”!

 你们不用这么打击人吧,我就想知道这样接法零地共用会带来什么后果,你他妈就是装逼,不装逼会死啊。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