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创建用户名和相应的密码

楼主(2013-12-14):
哪位大虾能指导下,台达人机界面想创建用户和密码,用户和密码创建了 ,如果登陆时用户名和密码没错误就可以登陆,怎么实现呢?谢谢了!

网友A:
用宏来做.用断电保持寄存器建立密码和用户名表,输入判断是否有权限,用页面控制寄存器来跳转执行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宏来做.用断电保持寄存器建立密码和用户名表,输入判断...

转了半天,貌似只能读取人机的内部寄存器地址,对其地址内的内容没办法做逻辑判断似得,我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B:
复杂点可以用“文数值”搭配宏指令来完成,否则就用系统自带的“密码表”(长度为8位,0-F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点可以用“文数值”搭配宏指令来完成,否则就用系统自...

if $m100 == $m150 then goto label 2

goto label 1

label 2

if $m120 == $m200 then goto label 3

goto label 4

label 1

$0=4

label 4

$0=5

label 3

$0=1

我设置了$M150为文字输入,$M200为数字输入,然后考虑让用户名$M100和用户密码$M120比较判断下,全没问题就OK跳到操作界面,如果对应有问题则跳出相应的子画面提示相应的错误,现在两问题,$M150最多只让输入4个字母,然后以上宏指令貌似不能实现逻辑判断啊,帮忙给看看那里出了问题!

 谢谢啦!!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连续的寄存器来存贮比对多个字符的.你的Label 没有结束的,所以会一直执行到最后一个Label.如果是子宏可以使用 RET跳出,是主宏可以使用END。即每个Label后加个这个,或者建立个结束Label,使用Goto 跳转至结束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连续的寄存器来存贮比对多个字符的.你的Lab...

真正的受教了,太感谢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