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PLC控制多个步进电机回零

楼主(2013-12-14):
开机回零时,能同时让多台步进电机同时回零么?用DZRN命令,还是说只能一个个的回零?

楼主:
M8043这个回零结束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使用,有点困惑了。

楼主:
求帮助,求好心人解答,程序写的有点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丫的还笑,我都困惑死了,难道真的要一个个的回零。。。。

楼主:
求帮忙啊,各位,是不是啊,怎么解决

网友B:
求帮忙啊,各位  我也不知道

网友C:
M8434 是极限标志。M8343 动作时PLC 停止发脉冲

网友D:
对: lucl1985  回复内容:你丫的还笑,我都困惑死了,难道真的要一个个的回零。。。。

 800米赛跑。12条跑道,12个运动员。是不是要一个一个的站在自己的起跑线上啊?

你plc能控制几个电机就可以几个电机一起上起跑线。

网友E:
高档的PLC只有2轴同步输出,只能用“时序错开”法先后回零。建议你购买“三菱的运动控制板卡”,它可以同时驱动多台步进或伺服:不过需要使用软件自带的“API函数”开发包来编程(VB、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