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 PLC 给输入信号正常,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3-12-14):
各位大侠:我这里生产线用的是西门子S5 U95的plc。用两个光电控制电机的快慢速及停车。现在光电的输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输出的快、慢速正常,应该停车的时候有时候正常(通常为第一次开机时),有时候速度变成了点动的速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指教。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吗?还是硬件方面有什么故障?该如何确认呢?

网友A:
1, 这有可能是外部硬件有问题

2, 但是也有可能是内部程序丢失或是出错

3, 本人 带 SIEMENS PG 可<此处内容被屏蔽>做设备维修服务,价格面谈或电话

4, S5 专业维修淘宝店,请用力点击

网友B: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图纸发一份,听你说的不太明白你的工作情况。。。。

网友B:
在看登月。。。。。。。。1分钟

网友C:
停车光电检测没?如有备件,换个实验下,PLC程序一般不可能坏,再说,PLC还有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