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cc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2-14):
wincc的软件安装好了,但是串口设备的选择只有西门子的一些PLC,我想用其他的PLC与工控机链接还有一些其他的串口设备,这个接口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你无法在WinCC中找到驱动的话,你只能寄希望于你的PLC支持OPC通讯,此时WinCC作为OPC的客户端,OPC的服务端由PLC厂家提供。

如果厂家不提供OPC服务器,那么你需要看第三方OPC服务软件开发商是否支持你的PLC品牌了,例如Kepware,可以支持多家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无法在WinCC中找到驱动的话,你只能寄希望于你的P...

 OPC通讯?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三菱的Q系列和FX3U系列有支持这个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