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大神们

楼主(2013-12-14):
宏电h7710与s7-200怎么连接,用什么线呢?

网友A:
485通讯两条线,假如是三条的,有条是地线,接对极性即可。

网友B:
宏电h7710  是什么东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两条线,假如是三条的,有条是地线,接对极性即可。

用485吗 直接连到plc的那个485接口上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宏电h7710  是什么东东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宏电h7710 ...



查了一下h7710,要h7710与S7-200通讯,需要一定程度的编程。不是一两句可以搞定的。

网友D:
H7710。。是外界通过GPRS或者CDMA,与H7710连接,然后通过7710读所连接的PLC的数据。

比如·你·把你的手机同PLC相连,(假如你已经可以通过编程把PLC内部的数据变成手机的短信了),把这个短信发送到另外的手机,另外一个手机也就知道了PLC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