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与步进电机性能的关系

楼主(2013-12-14):
     通用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恒流斩波的,那么在实际应用中,驱动器驱动电压和驱动器设置电流对步进电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呢?
总体来说:电压影响速度,电流影响力矩
      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都是在某一特定电流电压下测试的数据,当电流电压发生变化,其矩频特性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举例来说:适用电压波动范围比较大的85电机来说,从24V到220V的驱动器都可以适用,FY86EC502A力矩为6N.m,这是在DC80V<,平均电流5A的环境下的静转矩,在300转的时候力矩约5.2N.m;如果我们把电流提高到6A的话,静转矩则提升到6.3N.m,300转时的力矩提升到5.4N.m;如果把电压降低到DC24V,电流依然保持5A,静转矩只有5.7N.m,300转时的力矩就只有4.3N.m了。
    相对来说,相同电流的情况下,电压更多的影响步进电机的速度,比如一款电机,在DC24V时,空转最高2100转,如果用DC48V,空转最高可达3200转;在相同电压的情况下,调整电流对步进电机力矩的影响更突出。
    其实只说电流影响力矩,电压影响速度是不正确的,无论电流还是电压的变化都将改变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改变电压同样改变步进电机的力矩,改变电流同样改变步进电机的高速性能。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增高电压或者增大电流,都会增加步进电机发热,步进电机温度过高会产生热退磁,所以尽量选择有一定余量的电机规格;
    第二,在电机力矩足够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把电流设置到比额定电流略小一点的档位,这样可以延长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使用寿命;
     第三,一款额定电压为80V的驱动器,我们尽量用到70V左右,额定电压AC18-80V,但是民用电和工业用电都存在一定的电压波动范围,机器上电和断电的瞬间峰值电流电压会很高,所以留一些余量将大大降低返修率。一些小品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会给使用100V电容的驱动器标称电压范围C24-0V,如果用户真的按80V供电,那是有点危险的。

网友A:
    一款额定电压为80V的驱动器,我们尽量用到70V左右,额定电压AC18-80V,但是民用电和工业用电都存在一定的电压波动范围,机器上电和断电的瞬间峰值电流电压会很高,所以留一些余量将大大降低返修率。这一点真的要引起注意。